如何选择TVS二极管和电阻?

楼主(2008-04-09):
请问斑竹:
我用的是max3485芯片,现在想给接口做浪涌保护电路,该选哪个型号的TVS二极管和电阻,或者如何选择?

楼主:
我是在网上找的电路图

我是在网上找的电路图:max3485芯片的A和B分别下拉一个TVS二极管,然后在串接一个电阻和一个电感,最后,再下拉两个TED485系列的管子.
现在不知道二极管和电阻电感的参数如何确定,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去我的Blog看看,有关于485的不少资料

本坛老帖中也很多。

楼主:
chunyang好,老贴我都看了

老贴和你的Blog我都看了,有不少关于485的资料,但没有具体关于TVS选型的,是不是主要考虑二极管的反向电压和雪崩电压,比如说:我的芯片是3v的485芯片,我选TVS二极管的反向电压应该是3v,雪崩电压选6v,行不?

网友A:
关系不大

    应该首先用钳位的办法来保护,TVS仅用于防护瞬态感应高压,这是让你去看那些**的原因。TVS可以选电压稍高的,而且TVS在多数工业现场不是主要的防护器件,想做高可靠设计必须了解现场的每一个隐患,并制订相应应对措施。

楼主:
钳位与TVS

钳位电阻的接法是在AB端分别用肖特基二极管反向与电源和地连接.TVS防**管的接法是接AB下拉到地,TVS是不是也有钳位的功能?
还有,给AB端接上下拉偏置电阻,可以防止误干扰,偏置电阻和钳位电阻同时接,相互之间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