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F7020接收问题

楼主(2008-04-11):
各位前辈,是否用过ADF7020,我现在用于ASK接收,根据数据文档提示,在寄存器配置上面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但在数据输出端DATAIO脚看到一直都是杂信号,在天线端直接馈入载波信号也没有看到输出脚变为高电平活着低电平。请问会是些什么问题,跟馈入信号的格式有关吗?

网友A:
未必

如果寄存器设置正确,硬件没问题,通讯距离在场强合适的范围内,信号肯定可被接收到,检查你的设置吧,前提是仔细阅读并理解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