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到底配哪个

楼主(2008-04-11):
请问阻抗匹配到底是把负载阻抗配成和信号源一样还是把信号源阻抗配成和负载一样,到底是配谁,我有点糊涂了

网友A:
如何在电池有内阻的情况下得到最大功率

这个貌似初中就讲过了
然后,你把电池内阻加上复数,负载也变成复数,然后,你再看如何阻抗匹配

呵呵

如果不懂,可以先复习一下复阻抗的概念

网友B:
阻抗匹配

阻抗匹配是指在能量传输时,要求负载阻抗要和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相等,此时的传输不会产生反射,这表明所有能量都被负载吸收了.反之则在传输中有能量损失。最大功率传输定理,高频的话,就是无反射波.

网友C:
调吧

初中调,高中调,大学调,研究生调,教授调.都有自己的理论.呵呵.慢慢调吧.

楼主:
Know了

我一直不明白是把信号源配成负载的共轭还是把负载配成信号源的共轭。现在明白了是把负载阻抗匹配成信号源阻抗的共轭,在一本书上刚看到了:the source sees a load impeddence of 5+10j,which just happens to be its complex conjugate.
原来是source sees load , 不是 load sees source.

网友C:
这是无反射最优

最优涵数是无反射.还有别的么?

网友D:
当然有,功率最大、噪声最小、最稳定...

网友E:
特性阻抗

网友C:
还有么?

还有么?

网友F:
你说的50欧姆是约定俗成

网友G(2010-12-15):
不是吧,即可匹配负载,也可匹配源,两边都可以

楼主:
不是吧,2年前的帖也被挖出来了。谢谢楼上几位了,现在我懂了。

网友H:
经常说到阻抗匹配

比如信号源内阻65+54j

我的负载或者下一级这么匹配?

是65+54J还是65-54J?

网友H:
最终目的是谐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