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与ERP系统的接入

楼主(2008-04-12):
有个需求:
485组网挂了40台左右的装置,现在有要求把这40台左右的装置接入单位的ERP系统,如何实现?
主要是后台如何与ERP相连接起来?

网友A:
硬件上很简单,买个串口-485的转换器即可

关键是软件要有相应功能模块,原系统若本身没有,你需要自行编程实现。

网友B:
RS232-RS485转换器要选个有源、标称驱动负载128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