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继电器来做射频信号的开关可以吗

楼主(2008-04-13):
(无正文)

网友A:
专用的可以,普通的不行

网友B:
用射频模拟开关吧

电磁式射频继电器现在除大功率等特殊规格外已很少生产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请问射频开关单电源供电,它可以通过交流信号吗,我没用过射频开关,怕通不过负电压信号,所以才考虑继电器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B:
射频开关当然可以通过交流信号

去找器件手册看看

网友C:
re

还是用射频继电器; 一般的继电器是不行的

网友D:
可以用射频继电器的,

说到这个继电器,当年去车公庙的那个搞射频公司(老板表白是说是搞军工的)面试,还对我冷笑。

网友E:
在短波及V段上,百瓦的小功率可以用,
再高频率就不适合了,
关键在与线路间于阻抗匹配问题

网友F:
to 3.3V

老板冷笑是有道理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