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AT指令做动态域名解析?

楼主(2008-04-15):
选购一个GPRS模块。
对一下问题有困惑,请大家帮忙啊

1.内嵌TCPIP协议栈。如果不内嵌,自己写程序好搞么?
2.动态域名解析?是否也可以通过AT指令搞定?
3.远程数据采集,请大家推荐一款嵌入式GPRS模块。

多谢!

网友A:
域名解析是不能用AT指令的

要在PC平台用软件解析,然后通过SMS等手段告知GPRS系统。

网友B:
只能移植TCPIP协议栈,加上DNS解析程序

楼主:
再问

谢谢楼上2位。

现在有的GPRS-RTU内带解析功能,应该是使用了DNS解析程序。
GPRS要使用哪些TCPIP协议?

网友C:
花生壳

我做过

楼主:
最新想法

准备自己写个DNS协议,看了这个不难。
然后用AT指令通过UDP协议发送到域名服务器上。

可以吧

网友C: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然后用AT指令通过UDP协议发送到域名服务器上。????
搞不懂你在说什么,你把什么发送到域名服务器上?IP地址?你格式怎么样的?人家域名服务器会认你?对于嵌入式设备想要使用动态域名解释服务,要域名服务器提供商提供专门的固化软件才行,像花生壳就有这样的

对于一边是GPRS终端,一边是采用ADSL动态IP上网的PC组成的系统来说,通常的搞法呢,是在PC上面装动态域名解释软件(如花生壳),申请一个域名,每次联机上网时,该软件会在域名服务器将你电脑的动态IP与你申请的域名对应起来,但其他设备访问你申请的域名时,其也就指向了你的PC,如果你的GRPS模块支持DNS协议,可以采用设备主动呼叫PC的方式,如果你的GRPS模块不支持DNS,PC须采用其他方式(如chunyang叔叔说的sms方式)将PC的ip地址告知设备

楼主:
回复楼上

1.DNS是应用层协议
所以只要模块支持TCPIP协议,不支持DNS也行。
然后我用单片机发送DNS请求帧到域名服务器上。(使用UDP,53号端口)。
接着解析收到的应答回复,获取动态域名的IP地址。

2.重新建立连接到该IP地址。

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