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数公里长的隧道内传输手机信号?

楼主(2008-04-15):
   我们现在做一个项目, 就是对水电工地的一些设备做远程监控, 目前选用的数据传输方案是无线上网, 对于露天的地方, 都有手机信号的地方没有问题, 可是对于隧道内没有信号的地方可就不行了, 现在想的办法是从隧道外将信号接收, 通过电缆将信号传输至隧道内, 可是国内一些大型水电工地隧道内的长度达数公里至几十公里, 我问了一些卖手机信号放大器的, 他们用电缆传输, 距离不能超过100米, 在这里请问各位高手, 有没有什么方案能把手机信号传输至数十公里深的隧道内, 并在隧道内能实现无线上网?  是否有现成的设备可采购使用呢?

网友A:
没有好的解决方法,物理定律的制约

最好自己铺设电缆或光纤,用有线的方式在井下传输数据,必要时可局部采用无线方案,但不是移动公网,然后在井上再与移动公网交互。

网友B:
我觉得漏缆最合适!!

网友C:
到处发贴该打PP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page=1&t=2926703&tp=%u600E%u4E48%u624D%u80FD%u628A%u624B%u673A%u4FE1%u53F7%u4F20%u8F93%u81F3%u6570%u5341%u516C%u91CC%u6DF1%u7684%u96A7%u9053%u5185%3F

网友D:
现在一般就是这样处理的。

"我觉得漏缆最合适!!"现在一般就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A:
不错,是可以用漏缆方案

网友E:
re

hw, zte都有那种室内型基站,提供给电梯、展厅使用的那种;
可以考虑下;
只是价钱可能会比较贵

网友B:
楼宇及地下室等一般采用“功分器+天线”方式

楼主:
这样的,

    我不需要整条隧道内都有信号, 只需要隧道内某个工作点有信号就行, 关键是怎么提高传输距离问题.
    关于8楼的建议, 就是我已经打听了的, 那种方案, 从室外接收天线到室内发射天线之间的距离不能超过100米.

网友F:
LZ怎么到处都发帖?回了的贴你看得到吗???

去看偶另一个贴里回的答案!!!

网友B:
LS的,我简直无语了

如何提高无线传输距离呢,根据公式,Los=32.44+20lg(d)+20lg(F),在天线架设合理的前提下,有四个因素,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频段,环境损耗,一般来说,提高灵敏度只是我们美妙的想象,到一定阶段,是无法提升的,正常使用约在-90~-110dBm之间。发射功率提高倒很容易,先不考虑用电及效率的问题,可遗憾的是所有无线接收电台都有一个动态范围,场强太强的地方会阻塞,导致无法使用,频段选用首先考虑能用哪些频段,其次需要对各频段特性有所了解,举个例子,选用低频段的会减少频率损耗,但是有些受电力线等因素干扰明显,其次是环境损耗,这是在这种情况下最严重影响距离的因素呢。所以说,环境定了,稍稍的增加通讯距离是可以了,想大幅度提高通讯距离,想到不要去想。
第二个问题,是室内通讯100米的问题,这个距离如何,如果没有水份,已经是很长了,我以前无线组网时曾做过测试,一般的混凝土,过一层楼板损耗约8dB左右,对于钢筋吊顶的,约32dB左右,而无线通讯的链路预算一般也就130~140dB左右,所以在楼内,能穿透两三层楼就不错了。而且室内的通讯距离与装修也有很大关系,在一座大楼刚盖起时,可能两个通讯电台能通1000米,但随着人住进去,家具搬进行,装修跟上去,能通100米就不错了。正因标准不定,很多人在宣传自已的通讯设备时在距离上大做**。而做为大的厂家给出的指标,应该在实际存在的90%以上的住人的楼内是正确的。所以说,就我个人认为,对于大多数楼宇而言,在楼内无线覆盖,一般两到三层就应该有天线辐射点,点与点之间100米是很不错的距离。
第三个问题,ls提的问题实际工程中应是如何解决的呢?
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组网覆盖,使覆盖区95%以上的范围场强达到设计的预期值,这一点可以用场强仪来测试的。而复杂环境下的组网,对于有多年经验的老工程师,都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如何在实际当中使用象中继器,漏缆,功分器等设备,在加之组网时考虑象三阶互调,同播这样的问题更是数不胜数,都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的。

网友G:
笨招

搞根网线与信号加强器,在搞个发设设备,2.4GHZ频段。用WIFI手机,就行了嘛!当然是通过互联网络进去的啊!

白痴想法出世,大家不要见笑!
哈哈哈哈!

网友H:
距离有限制

如果是几十分公里,想用手机信号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几十公里,对于基站来说已超出了搜索范围,有信号,也会超时。

网友I:
买台直放站就可以了

买台直放站就可以了,你甚至可以让移动公司帮你装,只要你天天打1860投诉那个地方没有覆盖,如果你是钻石卡用户基本上投诉下就有人给你装了。

网友J:
应该根据你的具体数据量、现实环境考虑如何传输

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未必只有无线才是最好的方案吧。
要是如楼上所言,即便你有钻石卡,我想移动公司也未必便全是白痴,不会算账,愿意只为你的几台设备监控很小的一点业务量穿越几十公里隧道给你搞覆盖。人家也至少要核算成本,看看划算不吧。

网友K:
没用的...

我投诉我家那边EDGE网络覆盖不好投诉了半年了,每次都说7个工作日内有回复

不过从来没有过任何回复...

网友L:
13楼的苯招现在很多厂子用

大车间的机床,都要用wifi做覆盖了
顶上都吊着一个个AP
嘿嘿

网友M:
呵呵,“顶上都吊着一个个AP”在于WiFi的低实施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