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想问一下,220V电源中三个插头中那个中线地

楼主(2008-04-17):
和控制系统地,机箱地,和大地有什么关系?

网友A:
那个不是“中线地”而应是大地

    当然,前提是正确布设供电线路的话。系统地是指某个系统的零电位参考基准,机箱地应接入大地,这是安全防护的必须,家用电器、普通办公用电器的机箱地就接在供电线插座的大地上,所以为安全计,建筑内供电网的接地标准是有严格要求的。在工业现场,机箱地则有跟家用、办公用类似的情况,但更多情况下尤其是大型设备都是单独接地的,要求也更严格。

网友B:
相线,中性,大地

那我想问一下,220V电源中三个插头中那个中线地;;

;;G;;(本楼或本插座接大地)很多插头都没接大地???
L=相线;;N=中性(台变下接大地)

网友C:
原则上应该是大地

原则上应该是大地,而真正意义上的大地是有严格标准的,并不是简单的把一根导线插到地下就完事,一定要让接入点到大地之间的阻抗尽可能的小.但是很多建筑在设计时并没有把那个中线接到大地,而是把中线在远端(一般是在电站或者供电局)与零线接在一起的,因为当楼层高了以后,通往大地的导线的阻抗会随着导线长度的增加而增大,此时,地线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弱,对于瞬时的大能量(比如雷击)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但是雷击一般都会打在避雷针上,所以一般的家庭或者办公场所的中线都是为了防止漏电或者短路时保护用的,这根地线(零线)也足够用了.对于工业设备和大型EMC实验室话就要有严格的标准,所以EMC实验室都建在一楼,因为那里和"地"的距离最短.

网友D:
在设备中代表机壳地

三芯插头上边中间一个接设备机壳地,在标准设备中,对应的插座这一点应接到大地上去,这样,机壳就不会带电,当然实际当中大多数地方插座中这点是空的,所以一旦机壳带电,人就有触电的危险。
另外两个点,按标准,应是左零右火的方式,不过在实际应用中,不知道有几个人知道这个规定并按此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