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场合通信线与220V电源线总是要一起走

楼主(2008-04-17):
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对通信线加屏蔽?

网友A:
要看通讯信号的性质

一般来说,电压信号容易受到干扰,电流信号则好得多。

楼主:
MAX232通信30M左右距离

和电源线走一起会有问题吗?
通信线有屏蔽,屏蔽有作用吗?
谢谢。

楼主:
上次chunyang说这个屏蔽线要接大地

不能接到机箱,找到到合适的大地就让它悬空着呢。
不好意思,本人对硬件水平实在太差,问得太直接了。

网友A:
那是485总线的情况,你的则是232

    即使不和电源线走在一起,30米对232而言也太远了,换成485吧,这个距离对485而言属非常短的距离,可以不必考虑长距、高速下的很多工艺问题,和电源线走在一起也没什么问题,只要现场环境不是很恶劣,屏蔽线都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