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的地线最后应接到设备多壳?

楼主(2008-04-23):
(无正文)

网友A:
不好一概而论

首先外壳必须接大地,这时如果系统地悬浮与大地存在明显电位差同时又有外部IO的话,才需要将二者连接,但注意这时接大地必须可靠,如果接地电阻过大反而会引入干扰。

网友B:
要看实际情况

如果不是用在室外的话,悬空就可以了.如果真的要接,首先要把外壳良好的与大地连接,再用一个压敏电阻或者高压电容把系统地与外壳连接,注意要单点连接而且连线越短越好.

网友C:
要看情况,建议最好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