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中继器如何隔离2片485芯片的电源

楼主(2008-04-23):
(无正文)

网友A:
有隔离电源卖的,买现成的即可

楼主:
请问可以给一些型号吗?

我手上有SUS-0505-2,可是这个芯片好像很难买到,各位知道有替代型号吗?谢谢

网友A:
不是芯片,而是成品电源

低压隔离型DCDC

网友B:
金升阳的DCDC电源模块

网友C:
请问隔离电源需要多大功率?

485芯片可能需要超过100毫安,串口供不出来!

网友A:
隔离电源是靠外部供电的,有不同功率等级

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不要老想着串口窃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