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设计的电话分机摘挂机检测以及控制电路

楼主(2008-04-23):
看看咋样?大家给点意见
control是控制端,sense是感应摘挂机端,高低电平判断电话摘机

网友A:
电路不合理

    首先,Q1的工作点不清楚,如果控制端在高电平时仍低于Q1射极电压0.7V或以上,控制无效,你的电路中未反映出是否存在这种可能。另外,继电器绕组上要有泻放二极管回路。
   其次,如此检测电路既麻烦,又不明所以,这跟楼主贴图严重不全有关,但至少说明设计思路不够清晰,摘挂机检测用电压法最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