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wavecom的问题...

楼主(2008-04-24):
用的WMP100,收短信的时候提示 +CME ERROR:13

查了查是SIM failure

并且是有时候不会提示,有时候就提示,时好时坏的...

到底是啥原因捏?

是EMC的问题还是我的SIM卡的问题,但我的SIM用在展迅和西门子的平台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另外设备有固定用的强磁铁,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吧,貌似这个没什么霍尔效应啦.

楼主:
会是模块内部EMC的问题吗?

这款模块毕竟还没在亚太区有过正式批量应用...

网友A:
用的开发板?

楼主:
NO,自己搞的板子

网友B:
两个可能

    一个是接触问题,这个问题千万不能忽视,模块的和SIM卡的接插件都可能存在问题,要仔细检查。第二个才是EMC问题,但也应该不难判断,如果是,因为处于临界态,即使在SIM卡及网络均正常时也会在操作中随时出问题,特别是出现诸如“单边通”、电流始终处于峰值、话路噪音明显等,这时如果天线不好问题会更大,所以还可以故意采用较低增益的天线做对比测试。

楼主:
初步测试是天线的问题...

崩溃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