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RS485联网的问题

楼主(2008-04-24):
话题1:三个设备A、B、C通过485通讯,距离不到1m远,将三个设备的485直接接在一起,B受人控制随机的去读A中的数据,C程序控制定时去读A中的数据,C每次发读命令时都要判总线上是否有数据传输,如果有则等待一定时间T,然后再判,如没有数据则置发送有效,过时间t发读命令,现在问题是:当C掉电后,当B读A中的数据时会出现慢的效果,当C带电时,B读A中的数据会很快完成,不知是为什么?
话题2:近100个485接口的外设要与PLC通讯,受控于PLC,总线长度约500米远,每个485外设均有隔离,请问是可以直接将导线接在一起还是要用一个中继类的东西?

网友A:
485纯粹靠协议来控制。

这种情况划分时间片即可,当然超时也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B:
解答

1、说明掉电影响了总线状态,导致总线被错误偏置或负荷变得过重导致通讯出错,这跟协议层和硬件均有关。
2、要看总线路况和通讯速率,线路质量越好同样速率下通讯距离越远,通讯速率越低同样路况下通讯距离越远,至于节点数由485接口芯片的型号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