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接收广播电台报时信号

楼主(2008-05-08):
想做一个根据广播电台自动校准时间的设备,不知能否可行?

网友A:
授时台有长波和短波信号

频率可以查到,然后制作相应的接收机,其实跟收音机前端电路一样,再送入数据处理电路即可,后者可用MCU实现。

网友B: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