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hunyang板主

楼主(2007-11-13):
如果像下图,把SJA1000的CAN_TX0,CAN_RX0引脚直接相连,能实现自己发送自己接收吗?
是不是只要收发是独立的就可以?
这样学sja1000方便些

网友A:
可以自发自收

不过该芯片是不包括CAN物理层的收发器,而CAN是差分传输的,直接自发自收不能反应总线设计的正确性,一步步来也行,但最好用两套达成正式的电路来做实验。

网友A:
另外注意

自发自收时的中断及数据缓冲的处理,时序比较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