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FSK信号解调都有哪些可行方案?

楼主(2007-11-14):
频率f1,f2分别为80KHz和100KHz,调制速率4800bps,接收端电平几十毫伏,有哪些可行的方案可以较好的进行解调?

网友A:
用软件或硬件都可以

软件:用放大器将信号放大并整形成TTL数字信号,然后用软件通过判别信号的周期实现解调。
硬件:用中心频率分别等于f0和f1的锁相环IC如4046、567等分别检出0和1,然后再根据锁相环的检出逻辑用与(非)门、或(非)门合并即可。

楼主:
CD4046的话用相位比较器1还是相位比较器2?

另外锁相环的低通滤波参数如何确定?

网友B:
查数据手册去吧

如题

网友C:
理论上,有相干解调和包络检波法两种

因为,一般来说,2fsk信号可看成两个不同载波频率的2ask信号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