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at指令 通过gprs 从互联网上下载图片

楼主(2007-11-14):
我用的模块内嵌tcp/ip协议,想通过at指令从一个网页上下载一张图片,请教一下。
我现在通过cipstart命令已经可以连接到这个网页对应的ip上。

另外哪位有linux下的服务器端测试接收数据的软件啊。

网友A:
不能用AT指令实现

    还要内嵌浏览器或FTP,这样的应用最好采用带相关资源集成的嵌入式操作系统来做,如WinCE、Linux等,协议栈则不要用模块内置的。

楼主:
自己写http协议

如果自己写http协议应该就可以了把

网友A:
可以,不过工作量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