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找网的过程中模块死掉了

楼主(2007-11-14):
同样的几块电路板,有几个都有下面的问题:
当模块启动后,开始找网,网络指示灯闪了 几下后,再也不亮了。6块板子有3块这样,模块用的是tc35以前也用这模块没问题呀。

网友A:
呵呵,EMC设计方面的问题,系统噪音过大

电源、电路设计、PCB等的设计/选用不当所致。

楼主:
跟天线有点关系

我不放天线时,网络指示灯一直闪,插上天线重新上电后,就出现上面的问题,电源用示波器看了,没问题呀,4.2V,采用的是lm2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