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界定低中频与高中频?

楼主(2008-04-27):
(无正文)

网友A:
理解不对

    传统超外差式接收机往往用455KHz、465KHz的中频频率,以后随着接收机工作频率的升高,出现了10.7M中频、38M中频等等,于是早期KHz的称为“低中频”,MHz极的称为“高中频”。特别的,对于二次变频接收机而言,中频是由两个频率组成,前级频率较高,后级频率较低,此时也可将该二级中频称为“高中频”或“低中频”。

网友B:
关键是看接收机是几次变频的,多的话有四次变频的,
中频是中间频率的意思。
具体的中间频率厂家及器件而定。

网友C:
通常高中频是指和频,低中频是指差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