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通讯,再次求助

楼主(2008-04-29):
已经发帖一次了 ,被拍了好多下^_^

没有办法,还是再求助一次!

言归正转:

  项目概述:
  1 定点采集数据,发射,移动台接受;
  2 能几个点同时发射,一个接受台接收数据;
  3 距离比较远,5--10km,最低要求。
  4 发射部分要求成本控制,成本最低,移动接收台无所谓,可以不计成本。
  5 可靠性要求高,误码率极小。
  6 数据速率要求不高,1k--2k bps足够。
  7 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是地对空,无障碍。

问题请教:
  1 实现上述功能有多困难?
  2 发射部分成本大概多少?
  声明一下:先不要考虑技术以外的东西,比如无线电管理等等。

目前的思路:
  数据采集好,纠错编码,扩频,正交编码,调制载波,天线发射---
  接收部分打算用FPGA和DSP实现。
  扩频,可以降低对信噪比的要求,增加通讯距离;正交调制,增加抗干扰;天线部分发射天线不能要求太高,直线全向天线,2--3dbi增益这样的;接收天线可以考虑好一点,但是体积不能大,不便于携带,能做到8dbi,这样天线增益可以有10dbi。载波想用400mhz左右,这样天线尺寸比较合适,衰减也好一点。零零散散能想到这么多。

   这是一个实际的要应用的工程项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比如采用现成的技术,比如手机模块、gprs等等,集成一下就能应用?或者有更好的思路,来解决问题。
  如果有相关经验或者成品,我们可以考虑合作(限于上海)。

网友A:
呵呵

实在没看懂是干啥的
移动台在400M,增益8db,这个天线就有些大啊,嘿嘿,还要设置自动跟踪,否则不定能收到信号了。
建议,用2.4G信道

楼主:
这个是我的想法

知识面不够,所以在这里求助拉!
能实现我的要求就行啊,不一定非要400Mhz或者天线8dbi之类的。

项目概述:
  1 定点采集数据,发射,移动台接受;
  2 能几个点同时发射,一个接受台接收数据;
  3 距离比较远,5--10km,最低要求。
  4 发射部分要求成本控制,成本最低,移动接收台无所谓,可以不计成本。
  5 可靠性要求高,误码率极小。
  6 数据速率要求不高,1k--2k bps足够。
  7 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是地对空,无障碍。

就事论事啊 讨论一点技术上的问题,至于干吗的非要那么清楚吗?^_^

补充一点,不是自动跟踪,就有点像手机一样,多个用户在同时使用,但基站要能处理。这里的要求不高,比如8个用户在用就可以,一个接收机在接收。

网友A:
不算难

去掉5-10km这个标准,网上只要他说他是干无线的都能做到

5-10km
成本低
这几点决定了这个项目的难度

网友B:
楼主的想法需要进行根本性的调整

    最大的难点在于“同时”而且还是单向下的同时,移动通讯用的技术就无法采用了,唯一可行的就是多台接收机同时工作,当然这只是针对楼主的要求下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实用与否自己看着办。东瓜未抓住要点啊。
    楼主的其它想法也有不妥,但与基本方向性问题相比不提也罢,正确的方法是仔细分析应用需求,然后根据应用性质(指该应用是产品?工程?课题?等等)和自身资源综合决定相应方案。1Kbps都够用,本来小菜一碟,却偏偏自己找麻烦,而且是要命的麻烦,唉……

网友A:
什么人做什么事

就看他是怎么个同时法了,嘿嘿
确实如你所说,楼主没有分析具体的应用和他能够做到的和能够获取到的资源和能力之间的关系

网友C:
呵呵!大家不要抓新人语法上的毛病?

下边我对项目概述逐条答复:
  1 定点采集数据,发射,移动台接受;//这句有点不清楚,如果中心是固定的,建议采用5.8G无线网桥类产品,如Motorola的Canopy产品;如果需要移动,只能采用1G以下的数传电台,建议采用MDS的数传电台。
  2 能几个点同时发射,一个接受台接收数据;//这是一个多发单收的问题,如果是Canopy产品,数据在无线发射时会自动侦听空中,作为终端设备,带宽足够,在终端上就是同时发的;如用数传电台,可设载波侦听,如果觉得仍无法满足要求,请选用一个双串口单片机加上一个大RAM,写段小程序,作时隙控制发送也可。
  3 距离比较远,5--10km,最低要求。//对于Canopy,这个距离需一端加反射板;无线数传采用高增益天线即可。
  4 发射部分要求成本控制,成本最低,移动接收台无所谓,可以不计成本。//据我估计,直接买现成的产品,单点成本约在1w左右,当然,如果还想再降成本,因为速度不高,可采用普通车载电台+无线数传芯片控制板的形式,这样电台成本约2K,开发成本视情况定,一般要是别人做成现成的电台,大约也需1w,如果自已做,这笔钱倒可以省了。
  5 可靠性要求高,误码率极小。//标准电台一般误码率在10-5~10-6,应可满足要求。
  6 数据速率要求不高,1k--2k bps足够。//如果是连续发射还是断续发射,如是连续发射,因为采用同频,总速度就必须是 2K*N+T,其中n是发射电台数目,T是保护时间。
  7 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是地对空,无障碍。//在这样的条件,除了<1G的频率可以使用外,5.8G也可以使用。

网友A:
1W的成本楼主恐怕不能接受,嘿嘿

楼主:
回两位 请赐教!

首先表明一点:我以前对无线通讯一无所知。

  我本来就怕纠缠到一些技术以外的问题,所以我很明白的说了,只探讨技术上的问题,不要有其他顾虑。
   对于冬瓜:5-10km是不能去掉的,没有办法;至于低成本,我没有说一个具体的数字,只是做东西成本尽量的低,我没有概念,所以想问问做这样的东西至少成本需要多少,比如1千,或者两千之类的大概范围。

  还有对于有的时候,有些事情,明明知道资源有限,但不得不进行,形势逼人,没有办法。对于这些额外的东西,我们可以以后再讨论。这里我仅仅想知道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或者技术层面的请教。

  对于chunyang 大佬:^_^,我已经说过这个是一个实际的项目,最后要做产品的。对于产品那里用,这个就无关紧要了吧,我认为。

  举个例子,比如我要搞侦测活动,把N个**安装在某个地方,**定时把所收集的资料发射出来,我飞机飞过上空,就能接收到我需要的信号。
  1 这个只能是无线的,没有办法选择;
  2 对于N个**,我不能飞N架飞机或者一架飞机上N个接收机来接受。
  3 假设我的**分布在N个地区,有可能随时随地的发射信号。
  (举例而已,不是这样的东西,所以不用考虑功率,待机,频率管制之类的非技术问题)

  我要解决的是这样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至于办法可以随便想,所以我首先说过了,可以有别的选择来实现,比如利用手机模块,GPRS等等。
  我也没有说非要单向或者双向,一切都按照实际需要做啊。

  我能想到的是移动通信。为什么不能一对多呢?比如我利用正交编码调制,我一个发射机对应一个地址码,像我们的CDMA手机和基站的通讯,那我就可以一个处理器同时处理N路信号;
  或者我分频也可以,每个发射机发射频率不一样,我接收机可以分通道处理,何况要求不高,比如4对1就可以了。(不要考虑生产过程,使用过程会搞错等等,这些东西本来不会大批量的生产,也不会大范围的使用)。

  总之,1距离5-10km,2只能无线通讯 3有几个发射机同时发射,一个移动载体接收;这些条件不能改变。

 各位又什么更好的办法吗?来点提示也好。

 (如果各位手上有现成的东西,我集成在我的系统里面,解决问题就可以)

楼主:
对于成本

对于成本,接收机我说过了可以不计成本;
对于发射机,成本比较敏感,3K以上都是不能接受的。
不过好在有数量的优势,如果做到成熟的产品,数量可以是几百个到几千个每年。

美国佬做的东西,能用客机最远从10km高空接收信号,发射探头估计不超过300美金,因为他出售的价格不高,不过他的数量巨大,每年估计成千上万个。

网友C:
如果这样说,也不是完全不行

对于成本,接收机我说过了可以不计成本;//因为发射机和接收机是一个体系的东西,发射机定了,接收机再贵也贵不到哪儿去。

对于发射机,成本比较敏感,3K以上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是长距离发射,发射电台一般要先选现成的,1-5瓦数传电台一般成本不会这么少,当然如果是高空发射,功率很相应会减少一些,这样<1瓦的数传模块就可以达到要求了,价钱可能会差不多。如果用5-25瓦模拟电台自已添加无线modem进行二次开发,因为车载台自身价格在2000左右,开发材料成本约150左右,但人员成本就不好估计了。当然,如果是选用只能发射的电台,因为少了接收部分和双功器,成本也会降一些。

不过好在有数量的优势,如果做到成熟的产品,数量可以是几百个每年。//这个恐怕不叫什么数量吧。

美国佬做的东西,能用客机最远从10km高空接收信号,发射探头肯定不超过200美金,不过他的数量巨大,每年估计成千上万个。//如果你能找到专用产品,费用和你估计的应该差不多,但这样的产品恐怕不好找。另外注意一点,如果是空对地传输,功率可以比我上述的小一点。

网友A:
看来是飞机定位信标一类的玩意儿

嘿嘿,个人猜测

想起一句话,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楼主:
我的想法 和各位讨论

首先回tangzzbb :
   1我想表达的是采集数据和发射,暂时称为发射机,它是固定的,而且在地面;但接收机是移动的,载体是飞行器之类的,在空中。
   2 的确是一个多发单收的问题。我想是分频或者制定地址码,不需要自动侦听之类的,反正每次使用的容量有限。
   3对于成本,我指的是生产成本,研发成本不予考虑。我的想法是,复杂的比如编码之类的,可以利用控制器外加逻辑电路,比如cpld或者简单的fpga实现,这些东西如果数量大成本应该可以降下来,几百块就足够搞定了;按照你们的说法,是不是功率发射部分成本很高?是器件贵吗还是别的问题?但我想这些东西如果数量上到k级就能解决吧?

  呵呵 实在不了解这些方面的。我的想法是功率发射部分控制在1k左右,现在看来是有点玄乎了。

  4 对于误码率,因为是数据传输,错几个数据也不是致命的,至于到底多少合适,还需要以后再说。

至于是不是采用移动通信这样的方式,成本,等等,这样的问题都可以商量。因为现在是找方法的时候,没有一定就要某中办法。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最终解决问题!

网友D:
这样做系统设计还是第一次见到

如题,并且还是项目要保密的说。我做过石油井采集系统,利用数传电台的,也有GPRS/CDMA方案的,站内短信聊一下?

楼主:
冬瓜好聪明 嘿嘿

具体干吗的我不用给你说详细了

反正功能上我已经表述了好多,不知道有没有说的不清楚的地方。

不过你这句话我不大喜欢^_^
------------------
6楼: 什么人做什么事

就看他是怎么个同时法了,嘿嘿
确实如你所说,楼主没有分析具体的应用和他能够做到的和能够获取到的资源和能力之间的关系
------------------

  不过我以前的确没有涉及过这个领域。

  猜一下,目前而言,有没有一些东西我能轻而易举,但你不一定做出来?

  哈哈 开个玩笑!

网友B:
楼主要用在哪我并不关心,我的前帖中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

    我是要你仔细分析应用需求,这时做设计的基点,应用需求不仅仅是“功能”,还包括性能参数的细节,比如你说的“同时”,如果是高响应速度的实时测控,那么同时就是同时不能有丝毫含糊,如果是非实时系统,那么要分析延迟准许多大,实时、短延时、长延时、无限制延时等等应对手段会根本不同,这不是抓“语病”而是选择方案的关键。

网友C:
呵呵!

一般通讯中,无线通讯帧中包含主叫和被叫号码,接收机只有在收到被叫号码与本机一致时,才会象向上层送出数据,至于碰撞,一般采用时隙ALHA碰撞回避机致或发送时载波帧听等,基本就就可以了。
至于说到价钱,远距离专业无线通讯一般价格就是较高一些,原因很简单,既然是远距离,用户就不会很多,因为空中无线信道资源也没有哪么多。当然,它的实际生产成本肯定会比这个少很多,但是不要忘了相关设备及人员成本。

楼主:
我在说一些前提

我觉得技术条件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可以开始相关技术层面的讨论了

可还是不行,再说一点:

还是比如:

 某个地区核污染,我要测量它的污染程度,飞机载上测量探头,扔下去,采样传感器信号,然后吧信号传回来。继续飞到另一个地域,重复.........
  1 因为污染区,人不能进去,而且要大面积的检测,飞机又不能拖个东西到地面,所以不能有线传输;
  2 因为探头是探测地面污染,又是飞机带着,所以不可能做个多大的东西;

  3 扔下去一个探头,飞机不能停在上面等着,继续飞,所以接收台是移动的;
  4 不能一个一个点探测,效率低,所以扔完一个,飞一段距离,扔下另一个,再飞,再扔,边扔探头边接受数据,那不是有可能有几个探头同时发射数据吗?所以有了多对一的要求。

  5 因为发射机是消耗品,所以成本要控制。

  这样的东西,是因为某种需要来做的,不是为市场开发的,所以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也不要觉得不可理解或者很奇怪。
  还有,就是多么困难,也是要克服要解决问题。方法可以改变,但目的只有一个,而且必须要完成。

  这也是举例而已,不是真的核爆检测,不过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来解决问题。

 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或者手段,我希望借鉴,如果可以,也可以合作。

网友C:
哈哈,终于为你想出一种解决方案

买市场上一个现成的发射模块,SMA接头,功率较小,价钱约200-300,再买单独的射频功率放大器,两端SMA接头。价钱约50-300,把两个模块联在一些,即可。
这样的方案如何?

楼主:
tangzzbb 能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最好的方案

我给你个赚钱的机会吧:给你利润,做个中间商,怎么样?

我再找任何办法,能很好的解决问题就行。当然物美价廉那就是perfect!

楼主:
一从陶令 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

好向你请教!
我的msn:haoyue213@hotmail.com

休息了

明天联系你

网友C:
哈哈!LZ是做销售的吧!

呵呵!感谢LZ的热心,如果在N年前,你的想法也许我会考虑。
物美价廉只是我们一个永恒的追求而亦;在实际工程应用中,价格高有价格高的应用方案,价格低有价格低的应用方案,在好多时候我们只是折衷而亦。
从产品解决来看,有两种方案,一种是集成,选现成的产品,一种是研发,从基础做。如果你是工程方案,建议采用第一种,买个现成的就得了。
目前市场上大功率发射机也比较多,只是大多数不合法,不敢公开吆喝罢了。

你可以在google搜“大功率发射电台”,我就不参和你这事了。
刚才在网上找了一下,下边这个设备应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价钱可能能达到你的要求。

1、发射机: 工作频率: 130MHz ~ 290MH
    输入电压: AC380V±10% 或 AC220±10%
    工作电压: DC15V
    发射功率 ≥15W
    无线通信距离: ≥10KM或≤20KM
    最大频偏: ±5KHz
    环境温度: -30℃ ~ +60℃
2、接收机: 工作频率: 130MHz~290MHz
    接收灵敏度: < 0.3UV
    响应时间 < 2S

楼主:
你也太敏感了 tangzzbb

我做销售的???????

啥也不说了 都是社会风气不好惹得祸!

网友E:
235项是难点
5-10KM传输就得要低的频率,可靠传输就要 用大功率来保障
400M段得10-50W才行
多个发射,单一接收,在楼主想象到的成本内做不到。

网友E:
楼主做产品的啊,
直接去找开发公司帮你搞定不更迅速吗?
买个美国样品回来抄也快啊

网友F:
GPRS?CDMA?

GPRS?CDMA?
这两个可以吗?技术成熟稳定

网友C:
好!算我说错了,姑且认为你是做系统集成的吧!

因为买你嫌贵,直接做你又不会!人生的困难莫过于此嘛?
在我看来,所有产品能买到的肯定要去买,既快捷又便宜!
自已开发或找人开发,你想可能会比直接买的便宜吗?自主研发,只是在没有合适的产品或者想大幅度降国外同类产品价格时做,这需要前瞻性的确定研发方向,预先付出大量的前期投入,象你这样,工程项目拿到手再想去做,恐怕有点太晚了。

楼主:
不要太歪了

tangzzbb 我想如果了解多一点得人就能大致明白我说的东西得用途和情况。

至少你对某些行业某些系统不太了解。给你50亿美金,买一架F22回来,剩下的钱都给你,可以吗?我想你一辈子不用工作 天天泡温泉 年年飞月球都足够了。

结论:你可以退出至少我和你之间的讨论了。

楼主:
25楼 26楼

我前面说的很清楚了
直接找开发公司  肯定不放心,所以可以利用现成的东西或者人员;

对于gprs之类的方案,能解决问题就行。有好的模式最好。我们现在也在了解。

我求助,是想了解一下各位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东西,可以借鉴,少走弯路而已。

不像有些人担心开发成本之类的,十万和二十万好像没有区别,我的概念。

网友G:
可以考虑采用Zigbee无线传感网络的方式

传感器既然是仍在不确定的位置,肯定对功耗有严格要求,对于5-10KM的远距离传输,可以用低频段的Zigbee芯片加功放芯片的方式就可以达到,而且成本也不高,不过对于飞行器上的接收器可能就比较麻烦一点,要在高速飞行的情况下稳定的接收数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过只有不考虑接收器的成本,我想应该能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

网友E:
这东西看起来不简单,
靠在网上问问也难以出产品啊

网友A:
需要很多人合作搞

而对于这个项目,楼主不是一个合格的项目负责人,如果自己研发的话!所以还是建议系统集成的方法吧,然后由给你提供部件的厂商按照你的要求来修改。在这里有货的人不会告诉你,而你又不愿意透露哪怕一点点消息,能遇到高手指点的机会很渺茫。
高手也要吃饭,这点很重要。嘿嘿
可能我的话不好听,见谅
确实有我不会但是你很会的东西,我现在还是菜鸟,呵呵,让你见笑了!
越是菜的人越是狂,可能我就是那种人,霍霍!!

网友H:
浏览了一遍, 结论1

LZ是军方的, 或大学里做军事研究的.....

网友H:
详细看了看条件, 结论2

LZ需要一个研究天线的教授, 一个研究组网的教授,

建议LZ到大学里问最强的教授, 看看能不能5-10km, 移动接收, 多个节点....

有可能做成, 但是体积可能比较大(光天线就得...)

可行的话, 建议每个节点做一个圆盘子卫星天线, 用卫星接收(这个就定向了, 免去了移动的麻烦...)

楼主:
谢谢各位

冬瓜:
  “在这里有货的人不会告诉你,而你又不愿意透露哪怕一点点消息,能遇到高手指点的机会很渺茫”,我想我透露的是太多了不是太少,不知道你是否认同?

  我说的是合作,比如购买产品等等,这个就是给高手把自己资源转化为价值的机会,不知道你怎么理解成断人生路了。

  其实,你我都知道,不要指望在网络上找一个完整的适合你的方案,除非点亮一个二极管这样的小东西。

  只是我的理解,江湖水很深,面很广,有太多人做不同的东西,很多是自己所不了解的,交流多一点,了解多一点,很多想法,方案,还有一些例子,可以给自己的事情一点提示和比较,如是而已。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项目负责人,你说的很多,其实我连项目负责人都不是。只是我有我的工作需要,需要了解一些知识。

  我想你应该相信很多人的努力,应该能做成一件事情,即使困难重重。我相信我们的问题会解决。一年内出样品,三年内完善,定型,小规模生产还是没有问题的。

 谢谢各位。不想在冒犯任何人了 呵呵!

网友I:
建议

有种远距离32频道无线遥控发射模块
配合远距离32频道无线遥控接收模块
距离最远可达10~20KM,完全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J:
合作

本想与楼主合作,但楼主限上海地区,呵呵,本人在深圳,有意的话请发邮件:dave95@163.com

网友K:
无语

无语.
/*
美国佬做的东西,能用客机最远从10km高空接收信号,发射探头估计不超过300美金,因为他出售的价格不高,不过他的数量巨大,每年估计成千上万个。
*/
美国佬做的东西不是你几个模件拼凑起来就可以赶上的.只停留在使用目的上的表面能力,没有切合实际技术做全面分析.最后做出来的东西如何?
"小米加步枪"

网友E:
要转变思想嘛
美国佬的东西也是中国做的嘛,甚至它们的飞机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