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我看看这个系统设计

楼主(2008-04-30):
我们公司打算要做个产品,用于移动网络测试,板子上有4个无线手机模块,再加一个GPS模块,还有C67x DSP,还有块ARM9用于跑操作系统,要做个手持式仪器。请问大侠这个系统硬件设计的难点在什么地方?
谢谢

网友A:
这要看你的知识点构成了

GSM/GPRS/CDMA模块以及GPS的操作都不复杂,DSP和ARM则要看你用来干什么了,显然,软件是重头。

楼主:
难道硬件设计没什么难点?

是便携式仪器,用锂电池供电

网友A:
你得熟悉各模块的接口及进行合理的资源分配

    便携仪器还需要注意电源管理和功耗控制,如果说难点,因涉及到高频无线,EMC设计可以说是最难的地方了,但这个东西是软性的,不出问题则罢,出了问题往往不好简单解决,做的多了你就会看到:高手不见得能一次搞定,初手却也有可能瞎猫碰上死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