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编码芯片?

楼主(2008-05-03):
汽车防盗器的遥控器在工厂里生产时地址码滚动烧写,拿四个BYTE地址码举例,例如第一个遥控器的地址码为0x00000000,第二个为0x00000001 依此类推直到0xffffffff

这个滚动码芯片或者学习码或者固定码芯片芯片接在什么地方呢?
是不是MCU接无线模块,同时又接编码芯片,发送前从编码芯片读出地址码,然后和数据一起发送;那接收端不是只能软件解码了?

网友A:
接在无线信道的输出即可,跟MCU无关

楼主:
这就怪了

比如用IA4420无线模块,MCU控制IA4420接收或发送数据,那这个编码芯片放在哪儿?

难道是和IA4420的输出接在一起,对其发送的数据进行编码?

网友A:
不怪,滚码之类的编解码芯片是应用于OOK低端系统的

    这类信道都是直接传输型,简单接入即可,而FSK类的RF芯片需要进行较复杂的芯片配置操作,这类IC可以使用非常复杂的协议,必须外置MCU或其它控制器,自然无需考虑适配编解码芯片,自行用软件实现即可,加密特性可以做的更好。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