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RS485的问题

楼主(2008-05-06):
我使用485总线形式组成一个主从单片机的网络,一个上位机用于控制多片下位机,下位机要将数据传送给上位机,再任意时刻下位机都有可能向上位机传输数据~程序如何编写?

网友A:
去看看Modbus协议

我的Blog中有

楼主:
你博客的网址?

你博客的网址?

网友B:
使用较多的是查询方式

就是上位机查询到某个下位机的时候,该机才返回数据,这种方式编程简单,不用考虑总线竞争和仲裁,但是从机数量多的时候容易出现数据延迟现象。
另外就是从机主动发送,这要考虑总线竞争和仲裁,相对麻烦一点

楼主:
延时

延时比较麻烦~~传输中数据丢失情况如何?

网友A(2008-06-18):
点击签名档即可

网友C:
只能通过总线查询的方式实现

485是半双工通讯方式,统一时刻只能一个方向的数据传输,因此从机无法直接发送数据,必须主机查询。如想主动查询,就选42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