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恳请用过CC1020的朋友指点!

楼主(2008-05-07):
    最近在做本科毕业设计,题目是关于无线数传模块的设计。采用的CC1020,现在的现象是:通讯不稳定,发送数据有的时候能收到,有的时候收不到,随机的,不过收到的数据都是正常的。寄生器是用SmartRF软件计算设置的,试过好几组值,目前用的是:Frequency separation: 19.8 kHz   Data rate: 19.2 kBaud   Data Format: Manchester  Accurate   RFoutput power: +10 dBm    Channel width: 100 kHz  Modulation: FSK     Dithering enabled
有几个地方不明白,一、现在发现只要在接收状态,另一个模块没有发送数据,接收端DIO上一直有无规律的数据,这个现象是否正常。二、通信数率,信道间距的设置与PLL环路滤波的电容、电阻值关系很密切吗?是不是一组电容、电阻值只能用于某些通信数率,信道间距。
    刚开始自己做了硬件,最后发现PLL不锁定,时间紧迫,就暂时放弃自己的硬件,在中发买了一个现成的模块,在它的基础上调试的程序。本科不是学通信的,这是第一次做射频通信,很多地方不明白,恳请指教。有没有北京的大侠,能否当面请教!现在比较急,眼看就要毕业的,谢谢!

网友A:
无规律数据是正常的;数据需要加曼撤斯特编码;

楼主:

谢谢!

楼主:

    请大虾指点啊!今天又调试一天,还是以上现象,能接受到数据,但是有的时候接收不到。对于这个问题还是不明白“现在发现只要在接收状态,另一个模块没有发送数据,接收端DIO上一直有无规律的数据,这个现象是否正常。”
   我的理解是:发射模块没有发送数据,接收模块即使置于接收模式,应该也不会有数据啊,而且DCLK应该也不会有电平的跳变,所以不会触发处理数据的中断,(接收数据上升沿触发)但是现在处理数据的中断一在响应。以前没有使能 DCLK squelch,我以为是这个原因,今天使能了DCLK squelch,现象是一样的。为什么啊??
   谢谢!

网友B:
曼撤斯特编码

你了解曼撤斯特编码吗?无数据的时候曼撤斯特编码输出就应该是跳变 的

楼主:
谢谢2楼和5楼!

    本科不是学通信的,现在是在跨专业做毕设,很多东西不知道。明天再看看曼撤斯特编码,以前从没看过。再努力,谢谢!

网友A:
这样的芯片本来在无信号时就会出现杂波的。

需要你自己设置一个同步头,然后你的程序去检测这个同步头。
检测到同步头之后,才能开始采集数据。否则直接采集,你就会采到杂波。
加曼撤斯特编码,是为了防止长时间数据不跳变。如果数据长时间不变的话,
也容易造成数据混乱的。你可以试试发送0x55或者0xAA,效果可能会好很多,
这就是因为它们的数据一直在变。

楼主:
谢谢7楼!

    我程序里面发送的数据包格式是:preamble+Sync Word
preamle 为4个0xAA  Sync Word  为0xD3 0x91。只有接收到正确的preamble+Sync Word 才开始采集数据。
    现在接收到数据是正常的,只是有的时候接收不到,能接收到的比例很少。有谁能指点一下,这是为什么,最可能原因是什么。现在不知道从何下手.谢谢!

楼主:

请用过CC1020的朋友指点啊。今天上午测试了一下,能够收到preamble 只是在接收同步字时出错了,导致现在误码率比较高。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C:
computer00已经给出了正确的方法

其它的检查芯片配置吧,阅读并理解Datasheet是必须的功课。

网友A:
晕……看来我白说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再仔细读读我在7楼所说的内容。 再将你的同步字展开成二进制看看。

楼主:
谢谢computer00和chunyang!!

明天再调试一下。

网友D(2016-01-07):
需要CC1020RUZR/RSSR,CC2530,CC2540,CC2541和MSP430低功耗单片机,欢迎Q2236624676肖生13510211655.TI代理分销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