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和485通信线共5根,用5芯线,选择什么接线座合适啊?

楼主(2008-05-12):
1台主机控制10台分机
电源线和485通信线共5根,用5芯线,选择什么接线座合适啊?
电源线和485通信线绞在一起,对信号有干扰吗?

网友A:
插座由电缆决定

    电缆则由距离、速率和干扰等因素共同决定,一般插座可用RJ45、工业接线座、航空插座等等,RJ45最方便,但性能最差,要综合选择。电源线和信号线临近当然会彼此互扰,但是否造成足够影响则同样是综合因素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