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TMS2812的SPI通信的一点疑问

楼主(2008-05-21):
请教:关于TMS2812的SPI通信的一点疑问

两个DSP通过spi接口相互通信,流程为:
1)DSP1连续发数据给DSP2,
2)DSP2在接受中断中对接受到的数据做简单的运算处理(比如何一个相同长度的数据异或),并回传给DSP1

问题为,若DSP1发送两字节数据之间不做延迟处理(至少延迟发送一个字节的时间),从DSP2回传得数据会出错

根据SPI接口的描述,可以全双工传输,可能是我对SPI通信的理解有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全双工是SPI接口支持协议,至于具体芯片

它不一定支持全双工,基于指令译码工作的微控制器是没法全双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