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485的问题

楼主(2008-05-29):
我要做一个仪器,有4个单片机的模块,中间想用485连接,每个模块间差不多有半米远,然后转接到PC上。我想请问下应该选什么样的485芯片好一点,要抗干扰好的,然后怎么组网和选择什么样的连线?我是个新手,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如果环境恶劣可用75LBC184、MAX487E、1487E等

这么近距离无所谓用什么连线,有关知识可搜搜本坛老帖。

网友B:
直接用单片机的串口连

楼主:
用单片机串口好像不能把四个部分连起来吧

问一个很弱的问题,怎么从总线上引出根线来和从机连接呢? 这个我一直弄不明白

网友A:
半米的距离只要环境不算恶劣可以用串口互连

只要串口是弱上拉即可直连,否则要加二极管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