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找到网络后过一段时间就掉网了,之后一直找不到网络

楼主(2008-05-30):
我现在遇到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TC35能够正常启动,(SYNC灯750ms亮,750ms灭)也能够正常登陆到网络(SYNC灯500ms亮,3s灭),大概过上几个小时之后,TC35就变成启动后的状态(SYNC灯750ms亮,750ms灭),而且一直登陆不到网络上去,打SIM卡的号码提示关机,用AT+CSQ指令查信号为24.99左右,有没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啊,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重点检查电源

可能模块非正常复位了,电源噪声引发的可能性最大。

楼主:
这是模块的什么状态呢!

既然没找到网络,为什么又可以查到信号呢?
还有电源噪声怎么鉴别,有些什么原因会引起电源噪声,之前模块启动不了也是怀疑是电源问题,用示波器测量电源是很稳定的,发信息时也不会有很大的电压跌落现象,而且在模块ZIF座电源脚加了1000UF的电容把关,PCB走线时电源也是尽量走短线到TC35,模块的扁平连接线大概为5MM.

网友A:
普通示波器无法分析电源噪声

关键是电源容量和纹波指标均须满足,设计良好品质的DCDC没有把握的话最好用线性电源。

楼主:
有个问题还想请教下chunyang

如果TC35与SIM卡之间连线太长的话,大概有个40到50CM,会不会影响TC35读写SIM的时序?但实际上大多数时候都是正常的,有时候就会出现掉网现象

网友A:
模块至SIM卡的连线太长会导致严重的EMC问题

    这应该是你遇到问题的关键,而且看来你的系统工作在非恶劣电磁干扰环境,否则会死的很难看。修修补补的话,可加强SIM卡电源的去耦,同时在数据线上加尖峰吸收用穿芯电感,但这不是本质解决法,必须大幅缩短SIM卡至模块的距离,最好紧邻。

楼主:
啊,那不这会掺死了!

怎么每次都是这种致命性的问题,除了这种可能,还有没有可能是TC35模块本身的问题,因这些模块都是二手的,不知道市面上的这些模块是从哪里弄来的,质量也得不到保证,也没有能够判断质量的方法,如果换模块的话,还有哪种GSM模块比较可靠,物美价廉的呢?

网友A:
你的这个设计本身就有重大问题

西门子的产品已是市场上最好的了,但用二手货要非常小心,怪不得还是TC35,以为你漏掉了那个“i”……

网友B:
不用找别的原因了

就是你的模块和SIM卡距离太远,哪有这么设计的

网友C(2009-02-24):
信号质量

只要有GSM信号的地方都可以查到信号质量值(不一定要SIM),当有SIM卡时就可以入网了。
不要误解了信号质量和SIM卡的关系/

可以模拟重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