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问题,谢谢

楼主(2008-06-04):
我写一段串口接受小程序,
测试时,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字符,接受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发送字符串的话比如发送"12345",有时接受是12或者13,甚至还有字符M出现,搞不懂了,
接受字符和字符串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A:
可能波特率有点差别。

楼主:
应该不是波特率问题

因为调试发现:发送字符串是正确的
只是接收有问题

网友A:
可能是波特率问题;也可能是处理速度不够。

楼主:
单片机可以接收短信模块返回的命令,但是用PC输入命令,好像

网友B:
波特率偏差太大

注意MCU的晶体频率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