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000,cc1100等等主要有哪些区别

楼主(2008-06-04):
CC1000是否是老产品

网友A:
CC1000早停产了

新设计不应选用。

楼主:
多谢chunyang大哥

网友B(2009-03-02):
谁说停产了?

不要误导人,好不好, 去TI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C(2009-09-19):
有的还在用呢...

网友D:
CC1100都不推了,还C1000,现在它们的升级芯片的CC1101
人家一片好心回答LZ的问题,怎么变成是误导了呢?

网友E(2009-12-02):
CC1000 是比较老的产品,建议用A7102

网友F(2010-10-06):
请问下,您用过A7102吗,你有它的资料没?
生科的资料太简陋了,连个典型电路都没有,还有A7102内嵌的温度传感器怎么样?

网友G:
CC1101在CC1100主要改善部分
改善杂散响应;
更紧密的相位噪声更好的改善邻道功率( ACP )的性能;
饱和电平输入更高;
更高效能的功率输出
连续频率波段的扩展,
CC1100: 400-464 MHz 和 800-928 MHz
CC1101: 387-464 MHz 和779-928 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