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DOS下的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08-06-04):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在DOS系统下,串口通讯的波特率最大能达到多少?波特率的大小主要跟什么有关系?
我认为主要是跟CPU的主频,以及串口卡的最高工作频率有关系,不知道这种看法对不对?
而且一般见到的都是标准的波特率,最大119200,我不知道为什么建议使用标准的波特率?能否自己设置自己想要的波特率,比如600K以上?
新手,问的问题比较弱,请高手明示!谢谢....

网友A:
最大串口波特率跟操作系统没有任何关系

是由硬件决定的,时钟频率决定了波特率序列的数值,虽然技术上可以实现非标波特率,但PC主板由BIOS进行底层控制,现在的主板已不能随意设置了,除非你自己实现标准外设的串口,但需要对主板技术标准足够熟悉。

楼主:
谢谢回答

谢谢楼上解释
“除非你自己实现标准外设的串口,但需要对主板技术标准足够熟悉。”
这句话我没有明白,能否给我重新解释一下。
如果我自己买串口卡,插在PC上,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