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测量的数据与实际不对????

楼主(2008-06-07):
有A,B两台433.9MHZ发射机,分别将它们的发射天线(23CM的电线)取下,然后用同轴电缆将天线发射端和频谱分析仪的输入口相接.经测试,A机的发射功率为17DBM.B机的发射功率为26DBM.
测试完毕后,分别将天线装回A.B两台发射机.此时将A,B两台发射机距离频谱仪5米的位置处发射信号.然而A,B两台机在频谱仪上显示的发射幅度都差不多.
有那位大侠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原因可能是多样的,需要测试排除

如天线增益不同、方向性特性不同、驻波比不同、PA匹配不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