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信号满格却通不了电话

楼主(2008-06-07):
我在楼房里面安装了一个手机信号放大器,四楼,三楼都是一个发射天线,二楼两个发射天线。这样整栋楼手机信号都满格。但是却很不稳定,有时可以通话,通不了话。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1、放大器是双向得吗?2、放大器互相打架了...

楼主:
放大器肯定是双向的,如果打架怎么办?

网友B:
你可以找个机会

确保只有你一个人打电话.成功率会不会很高.
如果还不行就让他们都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