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UPC1651级联放大出问题

楼主(2008-06-09):
我用1片UPC1651放大信号有15dB,两片级联时为什么有第二片几乎没有放大的情况。另外请问UPC1651的输入输出阻抗是多少,数据手册上没写。

相关下载

网友A:
第二级输入失配

应该是

网友B:
任何放大器都有其线性范围,必须在其范围内工作

另外多级高增益放大时要特别注意EMC设计,信噪比太低是得不到有效增益的。

楼主:
谢谢

谢谢楼上二位,我找到毛病了,超出线性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