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的节点间距很小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10):
节点与主干距离,理论上讲,RS-485节点与主干之间距离(T头,也称引出线)越短越好。T头小于10m的节点采用T型,连接对网络匹配并无太大影响,可放心使用,但对于节点间距非常小(小于1m,如LED模块组合屏)应采用星型连接,若采用T型或串珠型连接就不能正常工作。RS-485是一种半双工结构通信总线,大多用于一对多点的通信系统,因此主机(PC)应置于一端,不要置于中间而形成主干的T型分布。
===============================
上面这段话中,“但对于节点间距非常小(小于1m,如LED模块组合屏)应采用星型连接,若采用T型或串珠型连接就不能正常工作。”如何理解?节点间距过小有什么问题?上面建议的星形我理解应该是人为展长节点间距。

我将面对的系统,一条485总线,84节点,节点间距均小于1米,速率没有要求;另一条485总线,28节点,节点间距均小于1米,速率最小要求33.6kbit/s
最好能到115.2kbit/s。

网友A:
T型连接和星型连接都是不规范的做法

    这时总线上会有严重的信号反射,节点间距很小时T型已经很像星型了,而且比星型多出了支路接插件,信号损耗会额外增加,星型的严重信号反射却一点也不少,确实不如直接用星型。
    正确的做法T型和星型都不可取,应该依次直通,高速时信号反射更严重,这是必须的。

楼主:
果然还是春阳兄回复的,先谢了

您的意思是只要节点RS485收发器件到485总线的连线足够短(我的系统可以做到2,3厘米),那么节点间485总线长度并没有最小限制?
换句话说当节点收发器件到总线的连线长度从尺度上讲和总线长度比没可比性时,则节点反射问题可以忽略?

另外问下,市面上2,3块钱的485收发芯片(不是旧货,不知道什么芯)和7,8块的原装芯片(MAX485)差别有多大?本项目工作环境很好,室内,无强电磁干扰。

网友B:
原装 485芯片那么贵吗

原装485芯片那么贵吗??

网友C:
请教chunyang

请教chunyang,如果RS485系统中因连线的需要只能用T型接法,那么T头的长度的什么要求,或计算方法。整个系统中的T头长度有没有要求。还有阻抗电阻要怎么配。谢谢!最近在找相关资料。CAN总线对T头就有明确的要求和计算方法。但RS485还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