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用单片机拔号外置MODEM返回NO CARRIER,如何解决

楼主(2008-06-10):
(无正文)

网友A:
AT操作指令问题

注意区分语音呼叫和数据呼叫的格式。

楼主:
多谢春阳。

奇怪的是有超级终端可以,用串口工具就不行。
同样是ATDT#3。真是想不明白。

网友A:
后面未跟回车换行符

初学者易犯的初级错误,未好好看数据文件的结果。

楼主:
不是初级错误。

在老的标准里。回车换行是0D
新的是0D 0A,出错在此。
0D发出后,开始拔号,然后再来个0A就出问题了。

网友B:
倒塌……不管是老标准还是新标准,回车都是0D,换行都是0A.

回车换行是0D 0A。

网友C:
什么是语音呼叫和数据呼叫

网友A:
打电话是“语音呼叫”

发传真或互连则是“数据呼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