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常见的东东,但肯定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楼主(2008-06-11):
请教一下各位达人,大伙肯定在电线杆上见到过,一根电缆(不知道是通信用

还是传市电用)上会接一个圆柱形状的鼓包,感觉想电缆突然粗了一段然后又

恢复正常了。在很多地方都见到过,但就不知道叫什么是用来干什么的。

今天问了身旁的几位同事都不知道~~~

看来就只有来坛子上求助了,谢谢。

网友A:
从你的描述看可能性很多,还是贴照片吧

网友B:
充气电缆的储气罐(通信用,一般是电话线)

网友C:
我个人觉得那是线缆的接口地方

因为要连接两条线缆,为了可靠,有插件,所以粗了
个人看法,嘿嘿

网友D:
电缆接头

楼主描述的是通信电缆接头。

网友E:
是说这东西吗?

就是热缩电缆接头

下面这个是电力电缆用的内部结构,通信的对数多的话里面会有接线架

这种也很常见,这是**筒式接线盒

网友F:
呵呵 XWJ型系列通信电缆接头盒

XWJ型系列通信电缆接头盒

网友E:
还有这种:

直连的:

分支的:

网友G:
应该就是xwj的那种,鼓包,防水,方便接线,分线

网友H(2008-07-11):
电缆接头,
如果是光缆,那么这个接头费用将高达5000元,这是95年左右的费用。

网友I:
光缆连接现在好像比较便宜了吧

上次看到抢救汶川地震损坏的光缆的时候就是一个小机器,两天光缆望一个槽里面一方,盖上盖就好了。新闻联播里面的镜头。

网友E:
呵呵,哪有那么贵:-)

都过去那么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