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485总线保护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06-12):
下图中485总线上有V4,V5,V6三个TVS管,这样设计保护作用大么?如果只用一个V6的话效果怎么样?

网友A:
V6要用双向型

至于是否有用,要看具体路况,不同环境的有效方法不同,没有普适的方法,关键是要正确分析,根据不同干扰源和威胁用相应的措施应对。

楼主:
是双向的

P6KE6.8CA就是双向的,如果在大多数环境下加比不加好的话就说明是需要的.如果加不加影响不大的话就无所谓了,呵呵

网友B:
485不串热敏电阻好吗?

楼主的图里没有热敏电阻,请问如何实现短路保护?

网友C:
485电路

485的输出用这么讲究的电路,应该是要求很高的了,尽量多加吧。

没啥干扰的话直接输出就行吧,485芯片带了些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