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3接口谁用过,如何用FPGA实现?

楼主(2008-06-16):
有篇**提到了可以用FPGA实现,如何实现呢??
我还没搞明白SPI-3接口的协议是什么,谁有呢

上面提到的**题目是  《LHCb试验数据采集系统中的4G以太网卡GBE》

可以搜到啊

我也是要做这样一个网卡,选的芯片都是一样的啊

看看我之前在论坛里的问题,都是为做这个啊

网友A:
按标准SPI做即可

未留意SPI-3的“-3”有何特别之处,也许是工作频率提高了吧,或者支持大字长传输,但时序标准应该不会有变,按标准实现即可。

楼主:
SPI和SPI-3不是一个东西

这两个不是一个东西,SPI-3的三个字母代表的意思是和SPI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