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18):
我现在在用mcu控制SIM300的模块,但发送AT怎么也没有反应,
我用PC连接sim300,很正常,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单片机,也一点问题也没有。
但是把单片机和sim300连起来就没有反应了。
  因为买来的模块上有232芯片,所以我的mcu上也用了232芯片,和PC连的时候是R-R T-T,和单片机和sim300连的时候是R-T,T-R。RTS和DTS都接地了。
 请大家帮我想想看,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连线错误而已,跟PC怎么连跟MCU同样怎么连

楼主:
应该不是联系的问题,

我把线换了下,没有任何反应,
   232说穿了不就是一个电压的转换,MCU和模块相连,不应该是R-T,T-R,交叉相连吗

现在按原来的连接方式,每次送出41 54 0D的时候,会有二个字节的回复,限于条件,看不出是什么,用示波器测了一下,好像是混乱的,每次都不一样。

网友A:
GSM/GPRS/CDMA模块属Modem类接线方式

T-T、R-R

楼主:
不是的

我把二个232芯片都卸了,正常了,连接方式是R-T,T-R。
看来问题是出在232上,一个是max232,一个是SIPEX sp207
怀疑是它们之间的问题。

网友A:
再仔细去看看模块手册和电路吧

网友B:
晕。。。

MCU和PC可是不一样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