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应用通信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18):
通信速度为1200Hz,总线上挂接了100台电表。

不考虑总线的传输距离等,理想情况我们实验了两种抄表方式,分别为电脑直接对电表抄表和电脑通过集抄器对电表抄表,都能够通信成功。

为了初步模拟长距离传输,在主机A、B输出总线处各串联了1000欧姆电阻,同样也分两种抄表方式,分别为电脑直接对电表抄表和电脑通过集抄器对电表抄表。发现用电表直接抄表,接收正常,产品能通信成功;通过集抄器对电表抄表,接收波形失真了,通信失败,波形如图,其中上面为AB差分波形,下面为RO输出波形。

网友A:
看不到图片

网友B:
正常,接口驱动能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