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IC这样接可以吗?

楼主(2008-06-18):
大家好,设计了个电路,不知有用过的没有,这样接行不行?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3151757180.pdf

网友A:
不可以

    首先,PC只有232接口,其次485需要方向控制,这可以通过加装MCU控制实现,低速时也可以用信号本身控制,但485网络规模较大或工作环境存在电磁干扰等因素时必须采取隔离措施。

楼主:
有不明白的地方

感谢!
1、PC上位机串口上接了232转485接口后行吗;
2、关于方向控制,我分析了一下,从上位机可以直接传数椐到下位机,反过来也可以,方向控制有什么用处?不太明白,望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你仔细分析一下收发过程的时序

用你的大脑进行一下“仿真”

网友B:
半双工。同时收发时会“打架”。

网友C:
电路有问题

DE,RE本身是由MCU控制的,你的这个电路本身冲突,所有三个485的输入输出都接到一起,发送接受数据根本无法判断哪个接口发送过来的。如果你的PC仅仅是监控作用的。你可以用一个485芯片加一个485转232的东东就可以搞定了。不需要三个这么复杂。

网友D:
用422 ,PC端加装一个转换器就可以了!

楼主:
我想做一个中继器

我是想做一个中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