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通信隔离问题

楼主(2008-06-18):
芯片用SP3203,用到TXD,RXD,RTS,CTS,DTR5个信号管脚,加光耦隔离。与PC机通信时,TXD,RXD,RTS,DTR四个管脚没问题,CTS加光耦隔离后,只能发数据,不能从PC机接收数据。将CTS与CTS_PORT直接短接,通信正常。光耦隔离电路如图。
在CTS端接个5K的上拉电阻也不行,有人遇到过此类问题么?谢谢解惑。

楼主:
更正

是将CTS与CTS_PORT断开后能正常通信

网友A:
232是采用正负电平表示逻辑的

你的电路只有正电平没有负电平,这除非部分最新的接口芯片可能容许外,多数都不能正确识别,光电管导通程度稍有不足就会出错,重新设计吧,不要在标准方面偷工减料。

楼主:
电路只有正电平没有负电平,--何解?

后来我对通信模块做了测试,发现问题不在隔离这块,是后面的模块CTS设置的有问题,将CTS使能后,CTS脚一直输出低电平(低使能),导致PC不能往下发数据。将CTS禁止后,通信正常(CTS输出高电平)。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