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初级问题,关于CC1100与CC2500的区别

楼主(2008-06-19):
1、关于paTable,手上的为0xff,而网上找到的程序里面设置为0xfb,有些又是8个字节,这个东西又是对应0dbm(输出1mW)的参数。这东西设置错了是否只对模块功耗有影响,对程序正常运行没什么影响吧。
2、关于FREQ2,FREQ1,FREQ0,是否只要是同一种芯片,这个参数也是相同的?
3、这两个芯片的频道不都是256吗,为什么网上有人说可以设置成xx个频道。假如我要设置成64个频道,该怎么设置?
4、CC2500到CC1100程序区别是否就是rfsetting的区别?

网友A:
1. patable是设置发射功率的。如果是设置成ASK模式,还会影响到发射的包络波形。
2. 不大明白你想说啥。这个是配合晶体频率设置中心频率的。
3. 没见过,只要你少于最大频道数使用就可以了。各频道之间离远为好。
4. 没用过,不知道具体有啥区别。按照数据手册做就行了,或者结合配置软件。

楼主:
多谢圈圈

1、我想直接抄标准程序得了,915M为0x50
2、我想只要晶振频偏不是很厉害,应该都一样的。
3、其实就是圈圈说的channel spacing的问题,频带定了,间隔定了,频道数也就定了。我想还是先按标准的200K来定,取通道的时候间隔开点就是了。不然直接设置0x14寄存器的话会牵扯到其他好多寄存器。

网友B(2008-09-15):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