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移动DNS是多少?TKS!

楼主(2008-06-19):
深圳移动DNS是多少?TKS!

网友A:
DNS能通用的,不一定非用深圳的

网友B:
楼上回答的对,我试过了,填上了电信的DNS解析

楼上回答的对,我试过了,填上了电信的DNS,GPRS连接在WWW.3322.ORG注册的动态域名的话,测试差不多都为26秒时间,如果直接用IP就很快,一般为5秒左右,相比之下,DNS的解析时间久了点,这是不是还是DNS造成的.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