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75172差分信号

楼主(2008-07-11):
用SN75172做的发送器,用示波器控针和地加在两根信号线上,
为什么会看到两条稳定平衡直线?
传输数据时不是应该有所波动才对吗?
单根信号线对地,测得也是没有任何波动?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另外用SN75176能否正解接收SN75172发过来的娄据?

网友A:
注意给75172供电的电源不能和示波器的地存在电气连接

否则那不就是短路了一根信号线么。

楼主:
看到波形了,但不知是否正确?

单根信号线对地,用示波器观察到是方波,频率在2K左右,
另外一根也是方波.频率同样.

1、这样的波形正确吗?
2、而接收器的输出端却是10K的方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
自已补充,

方波波形应该是正确的!!
接通器输出的频率和差分线上的信号频率不一样,就得请教大家了?

网友A:
频率不会有差别,应是你的操作或读数问题

信号波形应为方波或近似方波,差分线上的波形相同相位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