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hunyang,关于2.4G信号穿铁箱子的问题

楼主(2008-07-12):
用的是NRF2401做数据采集。。采集器必须放在一个接地的大铁箱子里,,箱子壁厚大约2-3mm,,箱子里还有一个这样的箱子。。接收机就放在箱子外面。现在是信号时有时无。。。怎么解决,,请指教。。我想换成315m的模块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A:
箱体上必须开辐射窗或辐射缝

也可以将天线引出,频率较高有利于减小辐射窗的尺寸。

网友B:
不是从金属截面上穿过的,你受到的信号是从缝隙穿过的。

只有十几赫兹的信号可以穿过这样的金属屏蔽体。2.4G的信号对于你说的那样的金属箱子是穿不透的315也没区别,你接收到的信号是缝隙泄露出来的。如果能那么容易穿过微波炉怎么办呢?

网友C:
2.4

金属箱子相当于一个屏蔽壳!当然信号弱,同意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