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问题,请高手看一下

楼主(2008-07-19):
刚开始学单片机,按照下载的资料自制下载线,一直不成功,请高手指教。将232的9、10脚接到AT89S52的10、11脚,测试不行,89s52新的没动过,下载软件在网上下的,请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你的这个电路只是一个电平转换器

    S52不支持这种方式的串行ISP,要么用并口编程器,去双龙的网站看看,要么用一种带MCU的串口编程器,网上也可找到制作资料。不过对STC的51而言,一个232电平转换器就可以实现ISP编程了,不妨换用STC的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