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34.9/48/9MHz收发机请教

楼主(2008-07-20):
采用双音多频信号产生器mk5087N输出一个频率的正弦波信号给mc2833发送端加密和mc3363接收端解密,这电路怎么接啊?应该接在什么位置?需要对称么

网友A:
2833/3363可不是加密、解密芯片

它们是无线收发信芯片,本身就是模拟制式的,可直接发送、接收,按器件手册的标准电路即可。